[求助] 新手小白,在用innovus18.17版本做PR时route遇到问题

楼主(2024-02-20):
求教各位大佬
在nanoroute时勾选了fix antenna选项,但是M4的天线错没有消除,M1~M3的天线错都消掉了
使用的是4M的lef文件
floorplan的H/W=600um/268um,M4的走线方向也正好是纵向,跟这个有关系么

楼主:
解决了,加diode就行了
应该是innovus本身跳线法消天线只是向上跳线,不支持向下跳,所以M4必须用加diode的方式解决
或者人工跳线?(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