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宽metal开槽的原因

楼主(2024-02-20):
有机械的和电气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原因:金属太宽,生产出来后更容易发生形变,容易“翘”起来,损坏芯片,开槽后,金属局部变细,不易“翘”。
电气原因:宽金属中电流在走电流的时候都是趋向边缘流动,金属中央的电流小,开槽后有效增加了电流的流通途径,减少了金属被电子撞断(电迁移)的危险。这个原理解释了为什么金属和金属之间的via要打很多小的via,而不是一整片大的via,因为很多小的via在一起,它们的周长加起来比一个大的via大得多,有效导通了电流。

网友:
学习了,还有CPM的问题吧?

网友:
应力  趋肤效应 散热

网友A:
有的工艺允许最大线宽为80um,或是35um,这样是否需要开slo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工艺允许最大线宽为80um,或是35um,这样是否需要开slot?

根据你的需求来,保险起见大电流需要开slot,也可以选择不开rule都支持了,还开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需求来,保险起见大电流需要开slot,也可以选择不开rule都支持了,还开什么 ...

趋肤效应不对所有的材料做解释?

网友:
工艺厂已经考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