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onfigure跑spectre,仿真类型只有4个

楼主(2024-02-20):
如题,使用configure之后,ADE的仿真类型只有dc tran ac 和noise。

这是工具没装好,还是就是这样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么?还是说你们的configure跑仿真都是正常的,也请好心人说一声

网友A:
如果你的仿真类型时ams 是只有5个选项 如果是spectre 是跟ADEL一样的

网友B:
config默认仿真器是ams,需要手动改成spect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仿真类型时ams 是只有5个选项 如果是spectre 是跟ADEL一样的

多谢,我来看看,确实ams也很困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fig默认仿真器是ams,需要手动改成spectre

多谢,我以为选了specture的模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