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功率开关管的导通损耗公式是?

楼主(2024-02-20):
计算DCDC功率开关管导通损耗的红色公式是怎么由左式推得的?

最佳答案

网友:
Pon=Irms^2*Ron
Irm=f(Iload, r, D),Irms与Iload, 占空比,Ipeak-peak即电流纹波有关,因为我们不知道拓扑和占空比等信息
因此有上式结果,当然最好UP主推导一下

网友:
Iload是-DT/2时刻对应的负载电流值?

网友:
ILOAD是电流平均值

楼主:
“0~DT间积分较麻烦”是指?

网友A:
0到DT间I的表达式要复杂一些,为了简化下面的积分运算,可以将其视为-DT/2到DT/2为开关导通阶段。实际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到DT间I的表达式要复杂一些,为了简化下面的积分运算,可以将其视为-DT/2到DT/2为开关导通阶段。实际是一 ...

屏幕截图 2024-02-29  分母这个T怎么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母这个T怎么来的呢?

分子积分是总功,求的是T内的平均功耗,所以总功除以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