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前端的朋友有遇到什么后端的问题需要前端来解决吗??

楼主(2024-02-20):
做前端的朋友有遇到什么后端的问题需要前端来解决吗?

网友A:
公司小,前端后端都做,这种情况遇到过。如metastability 问题后端很难解决,需要前端修改code。

网友B:
还有就是STA没有办法cleanup,可能需要前端的人改

网友C:
1.路径太长,时序不能满足需要前端优化逻辑或者大拍。
2.设计中有timing loop,需要前端打断。

楼主:
hold time violation是后端修的吧,你是说set up 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路径太长,时序不能满足需要前端优化逻辑或者大拍。
2.设计中有timing loop,需要前端打断。
...

hold time violation是后端修的吧,你是说set up 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STA没有办法cleanup,可能需要前端的人改

fix set up violation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小,前端后端都做,这种情况遇到过。如metastability 问题后端很难解决,需要前端修改code。  ...

set up violation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