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做cts,然后clock菜单下的Generate clock spec是空的

楼主(2024-02-21):
怎么出现下面的效果呢?

网友A:
首先确保你读了lib,然后 试试这样去添加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设置CTS lib cell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你读了lib,然后 试试这样去添加

我在终端中敲入了这个测试指令,然后回车

然后打开这个界面,还是空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