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版图时最外面的标识层是什么?如何缩小?

楼主(2024-02-21):
调用版图的时候最外面的一圈标识层是啥呀?

是哪一层(就是那个白框),怎么给他缩小呀?

网友:
调用版图的那个cell里面存在的白框的话,可以进去版图,看一下这个白框是什么类型,是高亮提示线呢,还是正常的图形层。根据不同的属性,用不同方法去掉或者缩小。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个BUG ,就是你调用模块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白框然后点进去就看不到是不

网友A:
这应该是错误的mask层次,进到模块里面用这个命令试一下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错误的mask层次,进到模块里面用这个命令试一下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 ...

很有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