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netlist报错

楼主(2024-02-21):
求助各位大佬,谁知道lvs中netlist报错,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schematic里面用了这几个电路,但是没找到。可能原因是你没添加这几个cell的lib库

网友:
看看input那边的电路库的名字是不是对上的,如果不对 改成相对应的库名即可

网友:
大概率是少定义库了,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