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rule编写求助

楼主(2024-02-21):
小弟想自己编写一条calibre drc规则来筛选一下长度超过100um的m1矩形,然后约束一下面积<500,宽度不限。长度小于100um的矩形不做约束。
使用的是calibre2010版本。

现在已知筛选宽度的做法:
m1_wide=m1 with width >100
但是长度不知道怎么筛选?
尝试1:
m1_long= m1 with length>100
这句错误提示unrecongnized operation,应该是length 关键字不能这样使用。

尝试2:
m1_long=length(m1) >100
在后面使用Area 判断 m1_long面积的时候报错
错误提示,incorrect input layer type(must not be a derived edge layer):m1_long
恳求版友们帮忙支支招。

网友A:
length输出的是边,area 需要polygon。

M1_long = LENGTH M1 > 100
M1_final = M1 WITH EDGE M1_long
AREA M1_final <500

网友B:
对面积和长度的要求是同时的是吧

网友C:
m1_length = LENGTH M1 >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面积和长度的要求是同时的是吧

只对长度超过100um的做面积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_length = LENGTH M1 > 100

嗯,这句语法和尝试2得到的错误提示是一样的,这句没有报错,只是后面用m1_long做 AREA检查的时候,说m1_long有这个layer type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对长度超过100um的做面积检查。

请问这层金属的最小宽度是多少

网友:
我的建议是先判断图形面积,在判断边长,area是不能识别length产出的图形的,面积筛选时可以根据最小宽度,把一部分图形先排除,
X = AREA layer_name < 500

Y = LENGTH X >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ngth输出的是边,area 需要polygon。

M1_long = LENGTH M1 > 100

是这样的,确实需要用with edge再筛选一遍图形。

网友(2025-03-27):
想延伸此問題請教一下,
我嘗試了版主的語法,這應該只能針對單層Layer, 而無法針對完整的走線路徑,對嗎?

因完整的POWER走線路徑,會經過很多組cell,就會產生不同的layer組合。
想請教版主,是否知道DRC語法針對整條PATH的長度語法呢?
還是說只能把任何有可能性的layer組合也寫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