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PLL频率综合器VCTRL纹波问题

楼主(2024-02-21):
      对pll环路tran仿真,观察控制电压发现有频率为振荡频率两倍的纹波出现,然后根据振荡波形计算出的振荡频率波动很大不像是纹波导致的。这个大概30mV的纹波带形成的原因查资料说是由于VCO的振荡信号通过可变电容耦合到控制端电压上的,该纹波是否为vco的二次谐波(频率确实是vco的两倍),或者还是其他原因

VCTRL与振荡频率

VCTRL与振荡频率

      一开始我怀疑是LPF的问题,然后图片是调整LPF后的波形,现在我怀疑是VCO与预分频器之间的问题,我现在是直接连的,没有输出缓冲,不过我单都仿VCO与分频器连接时功能都正常,已经分析不清原因了,请各位前辈看看,希望能解惑!!!

LPF、VCO和预分频器连接

LPF、VCO和预分频器连接

楼主:
好像也不是严格的两倍关系

振荡波形与VCTRL波形放大

振荡波形与VCTRL波形放大

楼主:
更改

振荡波形与VCTRL波形放大图

振荡波形与VCTRL波形放大图

网友A:
VCO在振荡的时候,载波是会在环路中通过一些机制调制产生高次谐波,高次谐波耦合到VCTRL上也是正常的,之前看别人说二次谐波是最常见的,但是我自己之前仿真的时候出现的是4次谐波,这个地方也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在振荡的时候,载波是会在环路中通过一些机制调制产生高次谐波,高次谐波耦合到VCTRL上也是正常的,之前 ...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在振荡的时候,载波是会在环路中通过一些机制调制产生高次谐波,高次谐波耦合到VCTRL上也是正常的,之前 ...

怎么压低纹波大小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压低纹波大小有什么经验吗?

如果是VCO的二次谐波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结构中CML to CMOS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结构中CML to CMOS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双转单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CO的二次谐波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好的,感谢回复。我后续发现我的问题是我做的VCO的输出缓冲之前仿的不对后面就直接接了分频单元,可能导致与VCO连接的分频单元会对LC-TANK产生影响使频率剧烈波动,这几天找了各种原因最后调了了输出缓冲加到VCO后级这个情况就得到了有效缓解。

网友(2024-11-21):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回复。我后续发现我的问题是我做的VCO的输出缓冲之前仿的不对后面就直接接了分频单元,可能导 ...

你好,想请教下,VCO输出缓冲器是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