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们一个关于相干采样的问题

楼主(2024-02-21):
根据相干采样计算出来了点数,然后最后一个采样点的位置是第一个采样点重复的前一个,请问这样是对的吗(从周期延拓看,好像是对的),但是又怕少采了一个

网友A:
按fin=M/N*fs就ok了吧,M是素数,N是采样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in=M/N*fs就ok了吧,M是素数,N是采样点数

是按这个公式算的,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