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覆盖率合并时出现问题,求助大佬

楼主(2024-02-21):
跑回归收集覆盖率的时候,出现vcs报错:
Design Not Loaded Yet:
Error-[UCAPI-DNYL] Design not yet loaded
  Loading test
  'regr_20240220_173921/log_**_test/cov.vdb/***_test_508757872'
  failed, as design is not yet loaded.
  Either you missed out specifying design directory or your design directory
  is corrupted.

我的makefile中
编译选项:

运行选项:

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求大佬指点,

网友(2025-01-10):
设计有修改吧 和之前的设计不一样,导致无法merge到一起

网友:
试试这个选项:可以忽略老的设计代码后,再merge
-group flex_merge_drop

网友(2025-03-1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5-08-29):
可能是编译的时候指定的db文件路径、db文件名和仿真时指定的不一样,在编译时使用-cm_name 、-cm_dir指定与仿真相同的db文件名和db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