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skiper 看gds 如何筛选高亮?

楼主(2024-02-21):
求助!

1.我知道skiper 是可以查找txt并且定位的,是否calibre也有这样的功能呢?怎么操作呢?

2.GDS看IP底层连接眼睛都要看瞎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单独只显示某一条net? (类似于innovus 里面的only show this n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connectivity—net—mark

哦不是 看错软件了

网友:
skipper我记得有trace功能的,好久不用了,你找找看

楼主:
解决疑惑啦,这个链接讲了calibre 中如何高亮想要的net~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8 ... A6%82%E4%BD%95trace,trace%E7%9A%84%E6%93%8D%E4%BD%9C%E9%9D%9E%E5%B8%B8%E7%AE%80%E5%8D%95%E3%80%82%20%E5%8F%B3%E5%87%BB%E4%BD%A0%E8%A6%81trace%E7%9A%84net%E7%9A%84%E4%B8%80%E9%83%A8%E5%88%86%EF%BC%88shape%E6%88%96%E8%80%85via%EF%BC%89%EF%BC%8C%E9%80%89%E6%8B%A9extract%20net%E3%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