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电阻Welltype选什么类型?

楼主(2024-02-21):
①电容一般welltype选N还是P?

②我看到有个版图是下面这样子,N welltype的三端电容外面围了N型的Guard ring,这是对的吗?是不是应该把电容选成P welltype,外围N GR,这样子电容的第三端才能接到GR上获得高电位。还是说well的类型和GR的类型可以随意搭配?

网友A:
一般根据版图的周围环境和寄生dio来选择电容的保护环类型;还有一些工艺规定某些三端电容的保护环固定为某个类型不可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根据版图的周围环境和寄生dio来选择电容的保护环类型;还有一些工艺规定某些三端电容的保护环固定为某 ...

大佬,能否细说下,怎么根据周围环境判断选什么类型的保护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否细说下,怎么根据周围环境判断选什么类型的保护环

周围PMOS就用N阱,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