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后仿

楼主(2024-02-21):
为什么加入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的时候,我的低噪声放大器的S21变成负数了,都在-10dB以下,前方都在20dB以上?

网友A:
先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检查偏置使用,检查直流工作点;
另:建议发在Analog/RF IC设计讨论区。

网友:
先跑个NOrc看看,再单独tiR,单独提C看看有啥不一样,基本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检查偏置使用,检查直流工作点;
另:建议发在Analog/RF IC设计讨论区。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