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工艺角仿真问题

楼主(2024-02-21):
基于smic180n工艺,不同工艺角下温漂曲线在ss、ff工艺下偏差严重,这种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有架构图吗?

楼主(2024-04-23):
经典的双电阻补偿结构,结合仿真结果和理论公式我怀疑是不同工艺下BJT的工艺参数变化较大导致

楼主:
更换了新的版本的smic180n工艺后,ff、ss工艺角下温漂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