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t emmc vip中的sdio host vip输出的时钟如何指定频率?

楼主(2024-02-21):
求用过svt emmc vip的大佬指教哇?

在2020.9的版本中,这个vip的sdio host会产生clk_sclk信号,此信号作为DUT(sdio slv)的时钟输入,在timing_configuration文件中,可以设置sdr12/sdr25/sdr50的频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但是仿真发现,切换到这不同速度模式时,产生的时钟会在产生一个小于最大值的频率,而cfg文件中设置的最小值并没有生效??

网友A(2024-04-01):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2024-06-26):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十分苦恼

网友B:
我们用的emmc模式,配置max=min,产生的时钟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emmc模式,配置max=min,产生的时钟是固定的

请问还需要配置其它变量吗?类似与enable之类的信号?

我现在min值配置不生效,所以怀疑是不是有个类似使能的信号在控制这个功能,但是我在cfg文件里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还需要配置其它变量吗?类似与enable之类的信号?

new的时候配不用,动态配agent要reconfigure一下

网友C(2024-08-07):
同问,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vip作为host agent的时候,clk_sclk的时钟频率如何选择呢?是固定的吗?在configuration可以配置么

楼主(2024-09-09):
引用 网友C:
同问,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vip作为host agent的时候,clk_sclk的时钟频率如何选择呢?是固定的吗?在confi ...

目前没有解决。我用做sdio host agent,sdr104下按协议最高支持208M,config文件提供了设置参数,但config文件设置大于100M时,实际产生的clk就是100和208之间的随机值。如果设置为100,那实际值就是稳定的100M。

网友D(2024-10-16):
编译的时候加上 +define+FRQUENCY_RANGE_NEW_CONFIG_ENABLE,加上这个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译的时候加上 +define+FRQUENCY_RANGE_NEW_CONFIG_ENABLE,加上这个宏试一下

66666

网友:
解决了吗?想看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