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vous restoreDesign 出错

楼主(2024-02-21):
Restore Design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ERROR提示中有哇,变量设置一下,就可以重新Restore了。

网友B:
是不是在已经有database的innovus 里面重新又restor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提示中有哇,变量设置一下,就可以重新Restore了。

您是说set global restore_db_stop_at_design_in_memory to 0?试过,没解决。在怀疑是不是license问题,前面有提示failed to execute command “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已经有database的innovus 里面重新又restore了?

试过innovus有数据的时候restoreDesign,也试过import design的时候restoreDesign,都出现这个error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innovus有数据的时候restoreDesign,也试过import design的时候restoreDesign,都出现这个errors。
...

你直接起innovus,什么都不操作,然后restoreDesign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innovus有数据的时候restoreDesign,也试过import design的时候restoreDesign,都出现这个errors。
...

看下你的指令

网友:
应该是重复restore数据了

网友(2024-09-20):
下次提问,建议把输入也放出来。因为我是restoreDesign XXX.enc.dat  XXX 出错。
发现是因为已经进入innovus之后工具已经在run目录下,单纯的给XXX.enc.dat找不到,需要完整的db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