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jected net

楼主(2024-02-21):
想求助一下各位大佬,版图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rejected的全是低压隔离换环和衬底,在report里点net29整个版图就全亮起来了,我也检查了好几遍环和衬底全部用金属接起来的,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看这个干啥。。。看你的哭脸呀

网友B:
是不是转的工艺,环的层次有问题

网友C:
你的意思是net29和SUB short在一起了,然后怎么快速查出来short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转的工艺,环的层次有问题

不是的,一直用的这个工艺,之前就是把环连到地就好了,这次的版图里面还有VL,VLX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干啥。。。看你的哭脸呀

哭脸里面有连线的错误,但是问题出在版图子模块里面,子模块之前lvs都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net29和SUB short在一起了,然后怎么快速查出来short的地方?

可能是吧,我还在学,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C:
可以在LVS中把SHORT钩上,像图片中一样。然后在你认为错了的地方(两个net连在一条金属上的情况)打两个lable,LVS报告就会清晰的给你亮出来最可能错误的地方file:///D:/文件/WXWork/1688851094873369/Cache/Image/2024-02/2024.02.21_17.47.13.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LVS中把SHORT钩上,像图片中一样。然后在你认为错了的地方(两个net连在一条金属上的情况)打两个lab ...

是的,lvs是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勾出来了,但是点亮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D:
原理图某个nmos B端没有接地,通过psub 软连接 ,兜个dnw或者psub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某个nmos B端没有接地,通过psub 软连接 ,兜个dnw或者psub2

是的,我刚检查出来了,我没有接到最电位的那条线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没有把环接到最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