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查看底层MOS管工作状态

楼主(2024-02-21):
求助各位大佬,使用hspice仿真后,可以从.lis文件中查看MOS管工作状态,但是subckt嵌套比较多的时候就只能显示十位字符,无法对应底层MOS的名字,有没有办法可以显示全部的名称呢?除了少嵌套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
.OPTION LENNAM
Specifies maximum name length for printing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results.
Syntax
.OPTION LENNAM=x
Default 8 (characters)
Description
Use this option to specify the maximum length of names in the printout of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results. The maximum value is 1024. .OPTION LENNAM prints the full related name
of the transistor in the noise tables and OP tab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
.OPTION LENNAM
Specifies maximum name length for printing operating point analysis resu ...

谢谢大佬解答,但是仍然显示部分名称,不能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