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分段式CDAC能减小总的电容值这个说法?

楼主(2024-02-21):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看SAR ADC中的分段式CDAC,我个人感觉分段式CDAC只是能减小最高位和最低位电容大小的差距,并不能减小总的电容大小,因为总的电容大小是由采样热噪声来约束的。这样的话岂不是采用分段式CDAC并不能减小整体面积?

网友:
对于DAC,根据热噪声计算出来的单位电容可能比工艺提供的最小电容还小,这种情况下,两种方式都只能用最小尺寸的单位电容,同等位数下,分段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分段式CDAC的目的是在总电容大小不变的限制下,提高单个单位电容的大小;单位电容越大,mismatch越小,非线性越小。总结就是在噪声限制下,提高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