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为什么这个差分对尾电流要两个晶体管?

楼主(2024-02-21):
如图,为什么需要两个管子(M10 M11)来提供尾电流呢?这样不会影响输出电压范围吗?

感谢解答和讨论

图片来源:【比较器基本原理】 【精准空降到 27:0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opy_web&t=1621

网友:
保证尾电流的VDS一致,弱化沟道长度效应,降低系统级offset.
增大尾电流源rds,增大cmrr

网友:
电流源用cascode(共源共栅)可以让电流更精确,输出阻抗更高,但是会损失一个vds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