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 merge的问题

楼主(2024-02-21):
大佬们,有遇到过第三方IP 他们说没在NBL下验证过,但为了规避LUP而放进ISO环里的情况?

网友A:
GPT生成
遇到第三方IP没有在NBL(Non-breaking lock)下验证过,并放进ISO(Isolation)环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情况通常是为了规避LUP(Latch-up)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LUP是一种由于电流过大导致MOS管或BJT管形成的正反馈结构,从而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为了解决LUP,很多设计人员会将可能存在潜在风险的IP核放置在ISO环中,以确保其与其他模块隔离开来。这样就可以防止潜在问题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并降低出现LUP的概率。

然而,虽然将IP核放置在ISO环中可以规避LUP问题,但同时也会引入其他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在ISO环中的IP核无法与其他模块进行有效的通信,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延迟增加或者性能下降。此外,在设计和验证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ISO环与其他部分之间的信号同步和电压兼容性等问题。

如果你遇到了第三方IP没有在NBL下验证过,但放进了ISO环的情况,建议与第三方IP提供商进行沟通,并且尽可能获取更多关于该IP核是否经过完整验证以及检查其对系统整体影响的相关信息。此外,在集成该IP核时需要仔细考虑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交互、可靠性和性能需求,并进行必要的仿真和测试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最重要的是,在设计期间始终关注并评估潜在风险,并采取适当措施来确保系统整体稳定性、可靠性和功能正常工作。请注意,在使用第三方IP核时始终遵循良好工程实践,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评估和决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T生成
遇到第三方IP没有在NBL(Non-breaking lock)下验证过,并放进ISO(Isolation)环的情况是比较常见 ...

不愧是GPT,回答的真好,谢谢了。

网友B:
这样是有风险的 有的结构会形成softconnect 问题所以具体要不要放到ISO里面你还是要和IP公司仔细沟通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有风险的 有的结构会形成softconnect 问题所以具体要不要放到ISO里面你还是要和IP公司仔细沟通清楚 ...

是的。最终merge 的过程还真验证出了soft Connec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