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结果与常规仿真不一致

楼主(2024-02-21):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bandgap电路,在做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仿真器设置为DC Temp Sweep,蒙卡跑了两百个点,其中绝大部分的VBG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是正常的,且27℃ DC operating point下的VBG电压也是正常的;但有个别仿真点,VBG曲线上27℃时的电压值和 operating point下的VBG电压不一致,其中一个大约在-7V左右,而另外一个值是正常的;
此外,针对这些坏点,我重新建立了statistic corner,单独做仿真,这个时候plot出来的结果就都正常了(使用debug environment下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最初怀疑过是否是简并点的问题,但是仿真后发现电路仅有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现在没有办法判断究竟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了,希望各位大神们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建议跑tran,有启动电路可能DC不一定能算到正确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跑tran,有启动电路可能DC不一定能算到正确的点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啥DC operating point的结果和DC sweep出来的结果是不一致的,我查了log,虽然确实是两次仿真,但是采用的算法是一样的,即使这样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啥DC operating point的结果和DC sweep出来的结果是不一致的,我查了log,虽然确实是 ...

DC sweep会继承上一次仿真的op点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sweep会继承上一次仿真的op点去计算

这样的话,这两个结果不应该是一样的么.....

网友B:
GPT 回复;
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可能出在仿真器设置或电路本身。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和建议的解决方法:

1. 仿真器设置问题:检查你的仿真器设置是否正确。确保温度范围、步进和点数等参数都正确设置。还要确认是否有其他奇怪的设置会影响到结果。

2. 电路非线性:如果你的电路是非线性的,比如存在非线性元件或者反馈环路,那么在某些温度下可能会有多个稳定工作点。这种情况下,使用蒙特卡洛分析并不适合找到所有稳定工作点。建议尝试更精确的方法来确定所有稳定工作点。

3. 收敛问题:某些仿真器对于复杂或非线性电路可能存在收敛问题。可以尝试增加收敛参数、减小步进大小、调整初始猜测值等来提高收敛性能。

4. 温度补偿:如果你的电路中包含温度相关元件(如二极管),需要确保温度补偿机制正确地实现。这样才能保证27℃时DC operating point和VBG曲线上27℃时的电压值一致。

5. 仿真模型准确性:确认你使用了准确且可信赖的模型文件,并且该模型与实际器件特性匹配良好。

6. 网表连接错误:检查一下是否存在网表连接错误,例如节点命名错误或者未连接引脚等导致异常结果出现。

7. 其他潜在问题:如果以上解决方法仍然没有解决问题,那么请仔细检查原理图设计,并进行必要修正和验证。

最后还建议进行详细而全面的调试,在每个关键节点处添加测试点并观察其输出结果以帮助排除各种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
如果以上方法仍无法解决问题,请咨询专业领域内其他专家以获取更具体而针对性的建议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T 回复;
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可能出在仿真器设置或电路本身。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和建议的解决 ...

老哥是真的牛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跑tran,有启动电路可能DC不一定能算到正确的点

tran跑过了,也存在坏点。在坏点的情况下仅能计算出来初始时间的电压值,后面就仿真不收敛了

网友C(2024-03-30):
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蒙特卡洛跑tran仿真的时候存在坏点,单独跑又是对的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A:
建议跑tran,有启动电路可能DC不一定能算到正确的点

BGR tran的蒙卡怎么仿真,求教,感谢

网友D(2024-10-12):
引用 网友C:
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蒙特卡洛跑tran仿真的时候存在坏点,单独跑又是对的 ...

   老哥请问你们后来是咋处理这个问题的,默认是仿真器问题吗还是重新设置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请问你们后来是咋处理这个问题的,默认是仿真器问题吗还是重新设置了什么 ...

最后没解决,猜测是仿真器问题吧

网友E(2025-05-20):
引用 网友C:
最后没解决,猜测是仿真器问题吧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跑温漂的mc,会有些值是几k,发现是某个温度下电压突然降低到几百mV

网友F(2025-08-28):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跑温漂的mc,会有些值是几k,发现是某个温度下电压突然降低到几百mV
...

解决了么老哥,我也遇到了。我认为是mismatch导致的简并点,用MC仿简并点可以看到不正常工作点,不考虑mismatch则全部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么老哥,我也遇到了。我认为是mismatch导致的简并点,用MC仿简并点可以看到不正常工作点,不考虑mi ...

确实是简并点的问题,后面调对简并点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G(2025-11-10):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简并点的问题,后面调对简并点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您所说的调对简并点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所说的调对简并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能有0和1.2V两个简并点,不能有其他,不然就会出现上面仿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