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PN ESD It2异常降低

楼主(2024-02-21):
如下图,在设计NPN ESD器件的时候,通过拉NW-PW space (d1)去获得不同的BV,d1在0.1um~0.5um之间时BV和It2 (>5A) 都是合理结果。但是当d1过大后BV还是随d1正常增大,It2却突然降低(<2A). 目前我还没找到合理的解释方法,希望有大佬可以解惑,不胜感谢!
注:下图从NW到NW为一个重复cell, 属于multi-finger, 不是NW surrounding结构

网友A:
测测是不是有其他漏电途径了,BV增大到和衬底外面的PSUB也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是不是有其他漏电途径了,BV增大到和衬底外面的PSUB也通了。

这个倒没有,HNW到DPW之间拉了足够的space,到PSUB的BV足够高的,没有PSUB漏电

网友B:
把对应的TLP曲线放出来看看,单凭描述我猜测一个可能是均匀性变差,一个可能是BV太高后NPN的β突变,其他的layout 要跟着做优化。 均匀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对应的TLP曲线放出来看看,单凭描述我猜测一个可能是均匀性变差,一个可能是BV太高后NPN的β突变,其他 ...

谢谢回复,TLP曲线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对应的TLP曲线放出来看看,单凭描述我猜测一个可能是均匀性变差,一个可能是BV太高后NPN的β突变,其他 ...

网友(2024-10-04):
盲猜一下,可能和工艺退火之类的有关吧。当d1小于某个值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确认BV是PW和横向的HV的BV,但是当d1足够大后可能PW和HNW的BV就变成了主导。这时候电阻应该显著增大了,导致It2也就降低了。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d1越大,It2越小。如果是的话,那基本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leakage明显增大后保持稳定,最后彻底失效的It2与你之前的相差不大,怀疑是某个到sub的结击穿了,可以看一下leakage刚开始显著增大时候的瞬态端电位判断一下是不是结击穿了

网友:
有需要TLP,CDM,HBM设备的圈子里的朋友可以联系哦,我们公司销售HANWA的ESD设备,微信号 ATMAN-CHEN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