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旁边已经有Dummy Poly了还用加dummy晶体管吗

楼主(2024-02-21):
①如图,MOS管旁边已经有这个绿色的Dummy Poly了还用加dummy晶体管吗?如果加的话dummy管的尺寸和finger数是不是要和这个MOS管一样,还是说只要有,finger=1也行?
②晶体管、电容电阻等加dummy器件都需要在电路画出来嘛,还是只在版图加就行,电路不用画?如果不画LVS是不是会报missing instance。

网友A:
可以通过command file去过滤dummy device,但是不建议。最好版图加了什么器件,电路也要不上去。
“如果加的话dummy管的尺寸和finger数是不是要和这个MOS管一样,还是说只要有,finger=1也行?” 不需要一样,但有条件的话,dummy finger=2会更好 。最关键是poly pitch 要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command file去过滤dummy device,但是不建议。最好版图加了什么器件,电路也要不上去。
“如果加 ...

默默一问,poly pitch 具体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默一问,poly pitch 具体指什么

poly的宽度加上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默一问,poly pitch 具体指什么

pitch就是指间隔的距离,metal pitch,pad pitch,pin pitch等等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默一问,poly pitch 具体指什么

poly 之间的间距

网友:
1、有绿色dummy poly,最好也要加dummy 晶体管,dummy管的尺寸要一致,finger可以少一点,有空间的话,finger多一些;2、晶体管、电容电阻等加dummy器件都需要在电路画出来,版图上有,电路就要体现出来,电路不画,版图lvs就会报错。

网友C:
LVS option gate AG 过滤dum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 option gate AG 过滤dum mos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