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kill脚本仿真曲线重合

楼主(2024-02-21):
写了个skill脚本,想自动更改反相器中mos管的长宽比并仿真,拿pmos的长度从1u到5u(宽1u)试了一下,发现得到的波形五条曲线几乎重叠,但手动用ADE L中的Parametric Analysis进行扫描仿真得到的波形是分开的,想知道问题在哪,如何修改代码?纯小白,希望有大佬解答

用脚本后得到的仿真图

用脚本后得到的仿真图

手动设置得到的仿真图

手动设置得到的仿真图

楼主:
直接load在ADE L里生成的ocean script得到的也是重合的线,真的不知道如何修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load在ADE L里生成的ocean script得到的也是重合的线,真的不知道如何修改了 ...

脚本如图,直接在ADE L 的parametric analysis中保存的

网友:
13行和14行互换下位置,15行j<=1改成j<=5

网友(2024-05-12):
把netlist导出来看看参数是否真的被修改了。试试在virtuoso中执行PasFlexUpdate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