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从电路图XL的单元,识别不到呀?

楼主(2024-02-22):
别的都好好的,就这一个有问题

网友A:
你选了go force descend,那调进来就是散的mos,不是整cell。把go force descend 关掉,就调进来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了go force descend,那调进来就是散的mos,不是整cell。把go force descend 关掉,就调进来cell ...

go force descend 是在哪里的

网友:
在你的CPH--》I20 右键--》go force desc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了go force descend,那调进来就是散的mos,不是整cell。把go force descend 关掉,就调进来cell ...

可以了,谢谢♪(・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