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才能让vnc不锁定

楼主(2024-02-22):
求助各位大佬,我画版图的vnc几分钟不动就会自动蓝屏,然后还要输密码才能进,有没有办法让它不锁屏啊

网友A:
左上角有system ->Power Management -> On AC Power 选 never
左上角没有system    选 Applications -> system tool -> settings-> Power -> Black screen 选 never

网友B:
VNC菜单系统设置里screensaver把锁屏时间调大即可

网友:
你确定下是vnc锁定还是linux系统锁定,vnc一般不会自动锁屏,一般linux系统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VNC菜单系统设置里screensaver把锁屏时间调大即可

是LINUX系统里的菜单系统设置screensaver 不是V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有system ->Power Management -> On AC Power 选 never
左上角没有system    选 Applications -> sys ...

啊啊啊啊谢谢 我改过来了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有system ->Power Management -> On AC Power 选 never
左上角没有system    选 Applications -> sys ...

问个问题,为什么我screensaver 和power manager都调了还是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