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vcs仿真过程进入ucli命令模式

楼主(2024-02-22):
在vcs仿真过程中,我首先进行了如下操作:

仿真再次跑起来之后,我想再次进入ucli命令模式时,执行“ctrl+c”并没有进入,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解决呢?感谢~

网友(2024-04-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有个办法能暂时避开这个问题;
修改tcl脚本,第二次运行仿真时,调用另一个新写的tcl脚本:关键内容如下:

restore test_state

run 100ns

关键是底下的这个run 100ns,仿真会在restore后,继续执行100ns,然后进入ucli命令行,然后再敲run 任意时间即可;

但是如果不加时间,直接run,那么还是无法通过ctrl + c 进入ucli命令行交互模式;

网友(2024-12-07):
运行时加上-ucli2Pro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