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对于IP的pad的处理

楼主(2024-02-22):
我的设计中,IP上面需要盖一个pad,比IP形状小一点,用于帮IP上的东西连到AP层去。
摆放位置有手册说明,我是摆对了的,drc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
1.但是LVS时会针对pad报incorrect instence, 设 layout box 就会没有这个报错。 是因为工具觉得overlap了所以识别错误吗?
2.设lvs box的话,会让工具把这个cell的内部都当成空的?
(pad和IP 有通过内部pin shape 实现连接关系)layout box 会影响工具,从而识别不出它们内部是连通的吗?

还有个问题:
pad上的pin1 和 IP上的pin2 pin3 和 portA 连到同一条net,  且pad的pin1是通到AP的,这样的IP有4个,没有相邻.
如果手动画net 把这12个pin 和1个port连通,没有connection问题,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pad的pin直接通向ap层了
如果不连, 用virtual connect ,按道理来讲应该可以吧?不知道还是会有connection 问题? 和我的layout box有关系吗?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global 和 vertual connect 的作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在chip level, virtual connect 和 LVS box不建议使用,你要考虑物理层
看一下你盖的PAD,是否属于DUP PAD ( device under PAD), "incorrect instence"是否因为你盖上去的PAD引起短路而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hip level, virtual connect 和 LVS box不建议使用,你要考虑物理层
看一下你盖的PAD,是否属于DUP PAD  ...

怎么看不是 DUP PAD 呢?
pad的摆放位置和朝向都是按照手册来的,我也打开gds 看过,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B:
lvs的网表更新了pad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的网表更新了pad的信息吗?

你指的是netlist 还是 cdl 呢?

一直都有,连接关系有,引脚信息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netlist 还是 cdl 呢?

一直都有,连接关系有,引脚信息也有

netlist和cdl是一个东西,两种叫法,把版图和lvs 图形结果贴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list和cdl是一个东西,两种叫法,把版图和lvs 图形结果贴一下看看。

如图,有两个相关报错,
missing connection 那个问题如果我手动连线或者改变连接关系并且打不同名字的text也可以解决,  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virtual connect没有起作用
incorrect inst 解决了上面那个问题之后还有这个,pv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有两个相关报错,
missing connection 那个问题如果我手动连线或者改变连接关系并且打不同名字的t ...

1、virtual connection 在top level 一般不用,这个要跟design探讨,如果非要用的话,要看下lvs option里开关有没有打开。

2、最后连接关系那张图,这些phy的pad 都连在phy_resref这个信号上?而版图里只连了3根,还差10根,如果那10根连线用virtual connect的话参考1给出的建议,如果用线连起来的话,应该就没有这个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irtual connection 在top level 一般不用,这个要跟design探讨,如果非要用的话,要看下lvs option里 ...

嗯你说的对。手动连确实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个没有top 没有前端 没有人带 的练手项目
我现在的疑惑是 1. 这四个IP 虽然没有连上,但是分别都出到AP 层的,一定要连起来吗? 2.假如是不需要连的, 为什么我的virtual connect 没用成功

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和 VIRTUAL CONNECT NAME  "phy_resref"  一起用的,还是没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对。手动连确实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个没有top 没有前端 没有人带 的练手项目
我现在的疑惑 ...

1、没有特殊情况,是一定要连接的;

2、如果你没有连接,你在这个top上的名字lable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的,要看的lvs option 是connect all nets by name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有特殊情况,是一定要连接的;

2、如果你没有连接,你在这个top上的名字lable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一 ...

好的,谢谢

有对应的指令吗,想直接放在flow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