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导入到virtuoso中无法使用

楼主(2024-02-22):
用Verilog代码写了一个数字电路模块,在导入到virtuoso中时,一直报下面这个错误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是软件安装的问题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没装xcelium (xrun) 把软件装上 设置好路径

网友:
仿真器问题,你确定你能跑cosi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xcelium (xrun) 把软件装上 设置好路径

万分感谢,请问您那边有安装教程的文档么,第一次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请问您那边有安装教程的文档么,第一次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

...

论坛里有个IC618,spectrec191的安装帖子,可以去看下,讲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个IC618,spectrec191的安装帖子,可以去看下,讲得很详细

好的好的  已经解决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