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楼主(2024-02-22):
如图所示的LVS错误,我版图里器件和电路里器件参数完全一致,连线和其他部分也没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先把ERC修了,再看,版图确实是400,你finger是2

网友A:
版图finger改成1

网友:
检查一下网表,是否和版图上的串并联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finger改成1

可这个器件电路图里的参数finger就是两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这个器件电路图里的参数finger就是两个啊

截下电路里面的器件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下电路里面的器件属性

网友:
finger width变成100n

网友:
你查看一下lvs的电路网表文件,看width是200n还是400ns,有时可能是电路显示出现bug

网友:
让电路把这个管子重新调用一下试试呢  以前遇到过这种bug

网友B:
电路网表找到这个管子看看尺寸对不对。****.src.net看看是不是和显示的不同,有区别需要电路工程师把这个管子重新调用下

网友:
上两楼说的有可能,线路重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网表找到这个管子看看尺寸对不对。****.src.net看看是不是和显示的不同,有区别需要电路工程师把这个管 ...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