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工艺的IO 5V,如何满足内部HV器件40V的需求

楼主(2024-02-22):
RT,0.18um的I/O可提供的只有5V,没有HV,那么内部40V/60V HV器件的电压是如何满足的呢?小白求助科普

网友A:
驱动40 HV 器件 gate 5v 可能够了 具体看下器件的v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40 HV 器件 gate 5v 可能够了 具体看下器件的vth

那drain端40V的电压是如何而来的呢?不是input直接输入的吗?

网友:
只能自己搞高压的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