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类似serdes的高速信号眼图,协议的mask是个菱形

楼主(2024-02-22):
现在看到高速协议像cphy、dphy、usb之类,协议给的仿真和cts眼图mask都是菱形,或者是在眼宽上加严的六边形
图片是网上找的,协议当中类似

我自己的理解,对于Rx的deserializer采样,不管clk和data中间有多少的skew,0/1的触发阈值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形成的mask不应该是个矩形的么/
想请教大佬们,从rx phy设计的角度,为啥mask是个菱形,在clk和data不完全对中的时候,采样的触发阈值还会更低一些么

网友:
矩形mask太理想了,电压信号要直上直下,slew rate不允许;六边形横轴进一步压缩时间(速率更高)就变成菱形了,看MPHY这个转变大致在6Gbps~9Gbps之间。我理解在眼图纵向的电压采样值是会变低。

网友:
跟速度有关,随着速度的提高,眼睛会变差,相应的eye mask规范也会越来越精确,最宽松的是矩形,然后六边形,最后就菱形了

网友:
方波的上升时间无限小,带宽无限大,你的系统不可能带宽无限大。所以自然界中没有理想方波,只有梯形波,也就是从0到1不是直上直下的,而是有斜率地爬升和下降

楼主:
能够理解实际波形的边沿都是梯形的
疑问在于Rx最后DFF采样的时候,我理解是需要data达到门限的?比如clk在过零点触发,data得达到VIH才能判决成1
那我们在一个菱形mask的输入下,clk和data skew较大的地方,data边沿很缓,电平低也不会压到mask,为啥这样是Rx可以接受的呢?感觉DFF按照这个电平采样是会错的

网友:
PHY 裡面還是有留餘量的

网友:
大概不是这样滴,你仔细看定义在思考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你顺便再看看他和其他接口关于信号质量的描述,你就会明白

网友(2024-06-23):
引用 楼主:
能够理解实际波形的边沿都是梯形的
疑问在于Rx最后DFF采样的时候,我理解是需要data达到门限的?比如clk在 ...

我的一点理解:这种spec定义在pin端口,实际serdes 接收端有均衡,内部采样点的眼图不管是x方向还是y方向都有改善。另外cdr也在追踪最佳相位,保证采样尽可能靠近中间,BER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