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layout里面Ga te Connection不能选中是为什么

楼主(2024-02-22):
无法选中

无法选中

网友A:
别三个一起改,一个一个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三个一起改,一个一个改呢?

也是不行

网友B:
有些工艺是改不了的,需要电路那边设置,之前遇到一些,你可以看看电路能不能改器件属性,然后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工艺是改不了的,需要电路那边设置,之前遇到一些,你可以看看电路能不能改器件属性,然后调器件

...

我前面画还是可以的,现在莫名其妙就不可以了而且还一直是同一个工艺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面画还是可以的,现在莫名其妙就不可以了而且还一直是同一个工艺库
...

中间重启过软件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load完文件,然后你就打开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重启过软件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load完文件,然后你就打开版图
...

重启过了 还是一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