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模块内部寄存器的最大size

楼主(2024-02-22):
各位佬们请问一下数字前端RTL代码里的module,端口及内部的寄存器size大小的极限是多少鸭,太大的话(比如8x8x9的input端口)对于后端版图布局啥的是不是会有影响鸭

网友:
没啥影响,,布局布线后模块都是散开的。

网友(2024-07-25):
你这个不多,对后端也没啥影响’
也没有听说有极限这一说

网友:
不能太大,太大影响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