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并联的均流问题

楼主(2024-02-22):
大家好,现在准备做一个双LDO并联输出的项目,想达到均流(或者可以配置成固定比例)的目的;
实际上由于LDOA和LDOB的Vout存在一定offset,例如LDOA=5V,LDOB=4.9V,那么最终Vout会=5V,被高的所决定,所有负载电流从LDOA的FET走,LDOB关断,目前我的思路是:

通过OCP去限制LDOA的电流,令OCP_LDOA_LIM=LDOB的电流,这样LDOA的负载电流会下降,直到I_LDOA=I_LDOB,但是这样的话,必须事先知道Vout_LDOA会高于Vout_LDOB,但实际上谁高谁低是不清楚的,这里应该怎样处理?

另外,大家有其他思路的也可以指导交流,谢谢。

楼主:
能不能故意加入offset,把Vout_LDOA做成5V,把Vout_LDOB做成4.9V?有这样做的吗。。

网友:
感觉想效果好的话还是得加环路进去吧,检测两个LDO的电流反过来调整VREF之类的,或者就只使用一个LDO的环路来控制。

网友:
查查自主均流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1)两个LDO加个电流环路,反馈控制两个LDO的输出电流,效果最好。
2)把两个LDO的输出电压尽量trimming到一致,差异尽量小,然后实际使用时在两个LDO输出串联mohm级电阻。输出串联电阻会限制高输出的电路的电流实现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