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代码覆盖率与UVM Coverpoint会冲突吗?

楼主(2024-02-22):
我在做仿真。想收集一下代码覆盖率,使用的uvm环境中带了一些coverpoint,结果vcs -cm收集到的信息就不全,看了一下好像就只有coverpoint的覆盖率信息了,请问是冲突了吗?

网友:
那要看你的覆盖率选项怎么设置的了。尤其是关于代码覆盖率的,一般是不会有冲突的。都是各收各的。

网友:
如果只统计代码覆盖率

vcs -cm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