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的一种奇怪例化方法

楼主(2024-02-22):
我们都知道verilog在例化一个module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但是今天看到一个sv的奇怪写法,百度也没找到说明,特此来求教

一个module(name叫addr_decode吧)  input 是 addr_i,idx_o(为了方便,假设就两个port),在例化的时候是这么写的

addr_decode  i_addr_decode( .addr_i,
                                            .idx_o
);

网友:
还是最原始的方法吧,这种操作在工作中要被dis的

网友A:
有啥好奇怪的?这样的写法是一种简写,参数名和连线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奇怪的?这样的写法是一种简写,参数名和连线名相同。

请教一下system verilog有这条规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system verilog有这条规则吗?

有啊, 如果参数名和连线名相同,还可以更简化, 所有端口用 duv i (.*)代替。当然推荐使用interface进行接口连接, 不推荐端口到端口的连接。

网友:
但凡是语法标准支持的,就不算奇怪!奇怪的是ieee标准没有,各个厂商自定义的,别家不兼容的,那才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