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RC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02-22):
RT,开漏模式输入端到电源有一个RC串联电路,R2是上拉电阻。

网友A:
缓冲?  VDD直接等于VIN作为内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  VDD直接等于VIN作为内部电源?

可能图中少了一部分。这个电路是用在电平转换中的,RC电路同时和一个很大的开关管并联,查了一些资料,说是避免开关管断开时产生的尖峰和振荡,但是原理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图中少了一部分。这个电路是用在电平转换中的,RC电路同时和一个很大的开关管并联,查了一些资料,说 ...

是不是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