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实现LVS

楼主(2024-02-22):
请问我现在有了CDL网表了,我该如何用shell脚本写一个自动实现LVS以及打开RVE的功能呢

我在运行calibre -lvs -spice /home/jianghaoning/cap_mos_1p_5v.cdl -hier -turbo -nowait /home/jianghaoning/runlvs/_lvs.cal_
后发生如下问题:
ERROR: Can not open source netlist file ./lvs_top.cdl for input.

网友:
cdl是否需要器件网表,简单点可以用makefile做lvs的自动化流程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出在命令行中指定的源网表文件路径。首先,请确保你提供了正确的CDL网表文件路径。根据你的描述,出现了"./lvs_top.cdl"这个相对路径,看起来像是一个默认路径,而不是你实际所提供的绝对路径。

另外,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有权限访问所指定的文件夹和文件。确保要使用的CDL网表文件位于指定目录下,并且当前用户有读取权限。

此外,在编写shell脚本时,可以考虑使用绝对路径来引用网表文件以避免混淆。以下是一个示例shell脚本代码用于实现LVS并打开RVE:

```bash
#!/bin/bash

# 定义CDL网表文件路径
cdl_file="/home/jianghaoning/cap_mos_1p_5v.cdl"

# 执行Calibre LVS命令
calibre -lvs -spice $cdl_file -hier -turbo -nowait /home/jianghaoning/runlvs/_lvs.cal_

# 检查Calibre LVS运行结果并打开RVE
if [ -f "./calibre.drc" ]; then
    rve ./calibre.drc &
else
    echo "Calibre LVS failed, DRC file not found."
fi
```

在这个示例中,首先定义了CDL网表文件的绝对路径,并使用该变量作为Calibre LVS命令中-spice选项的参数。然后执行LVS过程,并检查是否生成了DRC(Design Rule Check)报告文件"calibre.drc"。如果成功生成DRC报告,则通过rve命令打开RVE软件来浏览报告;否则输出错误信息提示LVS失败。

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上述示例代码中的变量和参数,并确保脚本中所用到的所有程序与环境变量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出在命令行中指定的源网表文件路径。首先,请确保你提供了正确的CDL网表文件路径。根据你 ...

我是用sed流,sed -e 's#\(LAYOUT PRIMARY\).*#\1 \"'$cellname'\"#g' \
    -e 's#\(LAYOUT PATH\).*#\1 \"'$layout'\"#g' \
    -e 's#\(SOURCE PRIMARY\).*#\1 \"'$cellname'\"#g' \
    -e 's#\(SOURCE PATH\).*#\1 \"'$spice_netlist'\"#g' \
    "$lvs_rule" > _lvs.cal_               calibre -lvs -spice /home/ning/cap_mos_1p_5v.cdl -hier -turbo -nowait _lvs.cal_  报错如下是什么原因呢:ERROR: Specified primary cell cap_mos_1p_5v is not located within the input layout database.
gds文件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它可以自动跑drc

楼主:
解决了解决了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