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同结构的ADC对应的延迟

楼主(2024-02-22):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SAR ADC,delta-sigma ADC,pipelined ADC这三种结构一般情况下对应的延迟表现如何

网友:
同步SAR延迟输出位数,异步sar延迟一个周期,delta-sigma延迟取决于数字滤波器,一般非常大.pipeline延迟级数。

楼主:
基本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A:
SAR当然不是延迟输出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R当然不是延迟输出位数

那SAR延迟应该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