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出来的clock net的ndr设置

楼主(2024-02-22):
一般我们在clock阶段会给clock net统一设置ndr,但是有一部分的clock是从IP出来的,作为trunk,所以因为2w2s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有metal short
1.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自动从IP出来就是一小段的1w1s,然后再变成2w2s呢

除了写脚本以外还有没有选项能控制这个net
2.还有如何查看NDR的设置有哪些net呢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2024-04-07):
你好,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后期可以写脚本修,直接给所有的出pin位置加一段金属,再ecoRoute
也可以把有short 的wire 删掉,再加routing block (出pin 的位置不要加routing blockage ),使用 dbShape, 跟pin shape box 做与非运算,得到routing blockage 的box

也可以clock前设置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期可以写脚本修,直接给所有的出pin位置加一段金属,再ecoRoute
也可以把有short 的wire 删掉,再加rou ...

给所有的出pin位置加一段金属
我理解意思是把这个Ip上出pin的线手动的往外面加一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所有的出pin位置加一段金属”
我理解意思是把这个Ip上出pin的线手动的往外面加一段吗?

是的,写脚本用add_shape给它加一段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