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false_path

楼主(2024-02-22):
  请教个问题, set_false_path 会影响后防sdf的反标吗? 比如我对某些reg/D 设置set_false_path , 那么这reg的CK到Q端会被打断,从而影响下一次电路吗?

网友:
set_false_path指令是用来告诉综合工具在时序分析过程中,忽略指定路径上的时延计算。它主要用于那些被定义为false path的信号路径,表示这些路径上的时钟到达数据的传输不需要被考虑。

对于后端sdf反标操作而言,set_false_path指令不会直接影响到sdf文件中信号路径的延迟信息。因为sdf文件是由仿真工具生成的,其中记录了各个时钟域下各个信号网之间的传输延迟。

然而,请注意以下几点:

1. set_false_path只会影响综合和静态时序分析阶段,对于后端布局布线等物理设计阶段并不产生影响。
2. 如果将某条从寄存器到寄存器(CK到Q端)的路径定义为false path,并设置了set_false_path,则说明该路径被认定为不重要或无需做时序约束。这意味着该路径可能会长时间延迟、出现环路等问题,可能导致意外结果。
3. 在实际设计中,“正常”情况下应该遵循正确设置约束和优化原则。如果有必要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set_false_path,则应谨慎使用,并确保其适用于设计规格和性能要求。
4. 请注意,在实际验证过程中尤其需要小心处理false path设置。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未检测到潜在问题或故障条件。

总之,在进行电路设计和验证过程中,请确保正确理解并使用set_false_path指令,并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其对电路功能和性能带来的影响。鼓励与前端团队进行沟通和协作以获得更准确、全面且可靠 的信息。

楼主:
谢谢各位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