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的pnoise曲线斩波频率处没有噪声尖峰

楼主(2024-02-22):
本人目前在做一个普通的斩波放大器,仿真PSS+PNOISE后的等效输入噪声曲线并没有实现低频噪声移到斩波频率上,并且输出噪声比输入噪声小。后面把斩波频率改变了尖峰仍然没有移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改变斩波频率的等效输入噪声曲线

改变斩波频率的等效输入噪声曲线

网友A:
dc,transient,或者pss的tran结果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transient,或者pss的tran结果对了吗?

请问是怎样才算对呢,我有对DC指标、AC指标仿真,看起来也是稳定的,增益比我计算的小一些。也仿真了失调,有存在输出电压纹波,加了自调零也能消除失调和纹波。因为加入数字时钟一直不收敛,所以先给的理想方波PSS才能收敛。请问我这个问题应该从什么方面去分析找原因呢?感谢回答!

网友A:
pss+pnoise的仿真,是先基于pss的瞬态仿真结果,然后做一系列的分析的,如果pss的瞬态结果是错的,pnoise的分析可定也错了。
所以,必须先确定好瞬态波形是对的,这个不对就没有分析的必要了。
针对你这个问题,首先,看看放大器没有加入chopper时的噪声曲线时啥样的。
没有chopper的噪声曲线对了之后。
加入chopper时钟,先检查chopper时钟的非交叠特性,如果非交叠特性是对的,再检查chopper的几个开关是否有问题。可以用理想开关debug锁定问题是否在这。
电路不收敛的问题,有些时候于你管子使用错误有关系,有些时候是大的信号跳变本身就有的问题,一般spectre能很好的自适应解决。
pss的不收敛,估计是你频率预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pnoise的仿真,是先基于pss的瞬态仿真结果,然后做一系列的分析的,如果pss的瞬态结果是错的,pnoise的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现在可以出现尖峰了,是因为我的pnoise的扫描类型选的自动,然后扫描范围又选的太大,导致在尖峰处的点没有扫描到。后面我改成指数类型扫描,点数写的50个,就能够出现尖峰了。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是输入噪声PSD是怎么得到的呢?我搭的是单位增益负反馈,同相输入端给的是端口PORT,给了DC=1.25V(共模电压),跑的PNOISE,点击main form分别绘制input noise和output noise,然后出来的输入噪声PSD大于输出好多。请问是我的电路内部存在问题还是我的仿真过程有问题呢?真诚求教

网友:
接成单位增益形式的输出噪声和等效输入噪声是一个意思,估计还是仿真设置或者testbench哪个地方有问题,你可以看看放大器的噪声测试方法,基于这些方法来仿真你的电路。

网友B(2024-04-11):
hello您好,我仿真pnoise也在非斩波频率处出现一个很大尖峰,请问您这边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llo您好,我仿真pnoise也在非斩波频率处出现一个很大尖峰,请问您这边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

我后面调整了PSS的仿真精度,改成指数,50个点,就能在斩波频率处出现尖峰了。可能是精度不够,尖峰位置有偏差,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面调整了PSS的仿真精度,改成指数,50个点,就能在斩波频率处出现尖峰了。可能是精度不够,尖峰位置 ...

可以的,谢谢喽

网友(2024-07-13):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llo您好,我仿真pnoise也在非斩波频率处出现一个很大尖峰,请问您这边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

同问,同问啊,求解决方法,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困扰了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