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gital APR, 每隔多远放一个 tie high 和 tie low cell 合适?

楼主(2024-02-22):
请教有经验的大牛,目前多数 standard cell 自身都不带衬底的有缘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APR的cell density。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电路APR时,每隔多远放一个 tie high (连接衬底链接到VDD) & tie low (连接衬底到GND)合适?对于不同节点的工艺,比如说0.18um、55nm等,这个规则有大的区别吗?

网友A:
根据design rule来考虑,如果超过rule要求,DRC会报错的,有latchup风险。原则上越近越多越好,但是会过多占用空间,所以一般比rule最大的值小点就可以了。不同节点肯定不一样,180nm跟55nm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design rule来考虑,如果超过rule要求,DRC会报错的,有latchup风险。原则上越近越多越好,但是会过多 ...

好,了解,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感谢~

网友:
我们有过数字pr按照规则间距正常打tapcell也被latchup的例子。后来发现是模拟那边进来号称供给数字的电源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