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布局有啥规则啊?

楼主(2024-02-23):
(无正文)

网友:
首先和你的上一层确认面积的大小及形状,然后确认pin的金属层次及位置,接着就是确认重要(列如差分对、电流镜等)的管子做好匹配,不重要的管子就按照就近原则,布局完成后先过drc,在连线,最后过lvs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来

网友:
重要的先摆放,比如差分对然后电流镜,最后摆放一些不重要的开关管电容

网友:
布局紧凑规整方正 这是整体上  内部就注意很多细节了

网友:
你说的布局规则是指模块级别还是TOP级别,这个需要说清楚

网友:
随便摆一个,别有drc就行。然后就有人让你应该如何如何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