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cap的Capvalue有三个,使用时是看1.1V的还是0V的

楼主(2024-02-23):
shcematic上也标示了两个值

网友A:
MOS管做的电容在不同的管子状态会有不同的容值,你得看看上面的电压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做的电容在不同的管子状态会有不同的容值,你得看看上面的电压是多大 ...

请问在哪里查看不同电压对应的容值大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