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shrink后的gds数据恢复shrink前的数据?

楼主(2024-02-23):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将shrink后的gds数据恢复shrink前的数据?

网友:
shrink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等比例缩放,所以你得拿到fab对应的shrink规则文件,然后才能考虑恢复接下来的步骤

网友A:
GDS再导进去virtuoso,填写一个放大倍数,如果shrink之前是0.9,那就填写1/0.9=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再导进去virtuoso,填写一个放大倍数,如果shrink之前是0.9,那就填写1/0.9=1.111 ...

导入gds的时候在哪里填写呢,shrink之前是1,shrink之后是0.9

楼主:
引用 楼主:
导入gds的时候在哪里填写呢,shrink之前是1,shrink之后是0.9

用的是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再导进去virtuoso,填写一个放大倍数,如果shrink之前是0.9,那就填写1/0.9=1.111 ...

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B:
版主,能请教一下shrink工艺应该注意什么吗?看到有些工艺里面电容需要加No-shrink的层次,他不是整体shrink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请教一下shrink工艺应该注意什么吗?看到有些工艺里面电容需要加No-shrink的层次,他不是整体shrin ...

shrink是foundry的事情,我们版图不需要注意啥,它的确是整体shrink的,但有的layer会shift,比如opc &AG 看运算表